问一下.新手的问题.

楼主(2006-08-25):
能不能给说说关于功能仿真、综合后仿真、Translate后仿真、Map后的仿真、布局布线后仿真的作用都是什么,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时候可以不做这些仿真!

网友:
功能仿真是完成设计后首先因该做的仿真,是对所设计的模块功能正确与否进行的验证,如果功能仿真都通不过的话,说明所设计的模块功能都实现不了,后面的仿真也就无从谈起了。

网友:
综合仿真是使HDL语言代码转变成适合FPGA硬件实施的指令后进行的仿真。在功能仿真后进行

网友:
map后仿真和布局布线后仿真是一个意思,此时进行的仿真就涉及到了硬件电路中的延时问题,即是实际中的情况,是最后进行的仿真,要考虑时序问题。

网友:
欧现在对这仿真也是一知半解,有没有对DC很熟的讲讲?

网友:
学到了点东西 呵呵

网友:
DC是ASIC的综合工具,综合后产生网表,一般IC前端工程师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RTL仿真和FPGA验证上,其实门仿只是验证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