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44B0的LCD控制器如何接12864的液晶屏啊

楼主(2006-08-25):
原来用51,用的是并口12864的液晶,现在想升级,初试arm,但不知道怎么利用他带的LCD控制器,因为一般的12864屏都是带控制器了,好像和ARm的定义不一致吧,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各位大侠给点建议吧,谢谢了
benpao_jn@126.com

网友A:
不用44B0的LCD控制器,直接用它的IO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44B0的LCD控制器,直接用它的IO口就可以了,

谢谢,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但这样很浪费资源啊。原来的LCD控制器接口可以用作普通IO口么?

网友:
可以的,配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