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芯片用法和电路?

楼主(2006-08-25):
各位高手,如果拿到一个陌生的芯片,在手册上查不到的话,如何在网上查它的用法和电路?
有没有专门介绍芯片的网站?另外怎么知道一个芯片是什么公司生产的呢?请不吝赐教~~

网友: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規模最大的老外網站!
http://www.datasheet.com.cn/---中文站

找到芯片型號後,一般有很多公司按datasheet分開的,即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datasheet.
但相同型號的芯片,即使不同的公司不同的datasheet其基本功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