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calibre 能不能 svs

楼主(2006-08-25):
calibre hercules能不能 svs?
command file 怎么写?

网友:
LAYOUT PRIMARY                  "ttt"
LAYOUT PATH                     "ttt.cdl"
LAYOUT SYSTEM                   SPICE
...

calibre -lvs ....

网友:
hercules 同样道理

网友(2007-10-30):
If choose "calibre -gui" in command mode.

select "netlist vs netlist"
enter layout netlist path and primart cell name from first netlist
in netlist tag, enter second netlist information.
then run

网友(2010-08-03):
哪位牛人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
凑个人气,等待更详细解答

网友(2012-04-27):
XUE XI YI XIA .XIEXIE

网友(2012-08-01):
回复 网友A:

    请问改了LVS文件之后,在calibre-lvs中还需要改其他的吗。我只改了文件,单独导了两个CDL来跑。一直报错啊。谢谢

网友(2013-04-02):
回复 楼主:

    你好,本人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们之前做反向SVS验证时都用Dracula,对于两个TOP层电路中不同位置处有同名的节点,验证结果正确没问题;现在用Calibre做SVS验证时,
会将同名的两个节点认成一致,这样会报很多做,请问对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简单的讲就是图片这种情况,用Dracula做SVS验证通过,用Calibre做SVS验证不通过。

网友(2014-02-19):
同样的问题啊,qdllj请问你解决了么,求分享

网友(2016-03-24):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6-03):
回复 网友A:

    大哥,可不可以上传下SVS.rule文件啊~~

网友(2017-10-26):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现在解决了么?希望可以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