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大侠帮忙!

楼主(2006-08-26):
麻烦大侠解释一下,所谓的同步电路跟异步电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最近看见ISSI公司出的一款SRAM芯片,封装的引脚图上并没有时钟的引脚,说明中也说没有时钟,属于异步电路。
这里所谓的没有时钟怎么解释呢?没有时钟,时序怎么保证呢?说明书后面有时序图哦。
很难理解,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异步电路就是两块电路不是在同一个时钟域上!
异步的SRAM一般写是通过WE信号的延去锁存数据,读的时候通过OE和地址的变化取数据,只要地址或控制信号变化,读出的数据就会相应的变化!

网友:
异步电路:
1.字节或则桢不需要保持一个恒定的相位差,也就是不同步,字节或桢刻意在可变时间间隔内传送
2.尽管时钟必须以某种频率运行,以便串行地发送单个字节或则桢的位,对于异步接收设备来说,这总是隐含的。异步通信中,发送设备并不将串行比特流和时钟频率信息以其给出,因此,接收时钟不能保持与发射时钟相同的频率

网友:
是不是只需要地址信号和控制写入读出的信号就可以操作了.不需要时钟信号

网友:
一步用上升沿做,时序自己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