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积分分离式pid控制的verilog例程

楼主(2006-08-26):
小弟急需积分分离式pid控制的verilog例程
我做的项目是使用FPGA控制直流伺服电机,负载是望远镜中的调焦镜。通过控制调焦镜的位置来改变望远镜的倍率。使用线性电位器来反馈调焦镜当前的位置,使用集成运放作为功率放大器来驱动直流伺服电机,FPGA通过A/D和D/A转换芯片来对功率放大器进行控制。
采样周期10us,误差3%。
目前硬件基本完成,但是软件的设计却很困难。
在对直流伺服电机的控制上,我选择的方式是积分分离式PID控制,但是在参数选择上,verilog程序设计上,以及如何使用FPGA控制A/D和D/A转换芯片上没有经验,望此领域的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2007-11-15):
求助

我现在也在用FPGA+AD+DA的方式来控制功率.能否给指点一下,关于积分分离PID的控制.
Verilog 的程序如何编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