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奇怪问题!!!在rominit.s里,设置cpu的mpll,高于33MHz,马上就死!

楼主(2006-08-27):
我遇到的奇怪问题!!!在rominit.s里,设置cpu的mpll,高于33MHz,马上就死!

因为手册允许202M,所以设置为202M,但是不行,只要高于33M,马上就死。

各位朋友遇到没有,我的是arm2410, vxworks系统。

欢迎交流,cumedl@hotmail.com

网友:
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或者芯片损坏.
我以前也遇到过,换块板子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