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06-08-28):
我用一个简易的下载板通过JTAG口烧写的程序,现在发现了这些问题:

       如果用flashpgm烧写十六进制文件,下载完成后重启,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一旦将flashpgm关掉,再重启,程序就不运行了。
       如果用fluted烧写二进制文件,同样,下载完成后重启,程序可以正常跑;但是一旦将连接JTAG的排线拔出,程序就不能运行了,再将线接好,一般又会正常运行。
另外使用烧写工具flashpgm,有时会出现无法下载程序的情况,这时候点erase时,擦除flash的状态条跑到最后一小格的时候就不动了(显示无法完全擦除);点program时状态条一直不动(完全不能烧写)。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另外板子是我自己画的,CPU是44B0X。

网友: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之后又好了,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