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74关键问题

楼主(2006-08-28):
AD574接成双极性输入,如果输入的模拟量超过5V会出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哪位知道的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在信号端(二极管正端)和5伏电源端加一个保护二级管就可以了让信号不超过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