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yte xdata *)是什麼意思?

楼主(2006-08-28):
#define AA     0xc100 <--- 一個buffer的位址.
(Byte xdata *)(AA) <--- 請問右邊是什麼意思? thanks!!

网友(2006-09-28):
定义了一个Byte型在外部数据存储器中的地址

网友(2006-12-22):
回复 网友A:

It means the data will store in external ram.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07-07-12):

定义16位的地址指针

网友:
16位指针

16位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