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的识别问题

楼主(2006-08-28):
我的9054以前系统可以正确识别,但是最近却突然出现了问题。系统上电以后,用windriver检测不到9054,或者device ID为5006,今天出现的问题就更奇怪了,windriver检测到的是8290。而且一开机系统会连续的出现几次“找到新硬件向导”,还是PCI桥设备。这是为什么呢?帮帮我吧!

网友:
我用9054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用自己的设计的ip核时遇到了这种类似情况的。

第一:你确认接口是不是接触好的

第二:技术问题
感觉是你的接口时序有问题。
发现多个pci设备,是因为计算机检测判词设备时,你总给出应答,所以造成这种插一个卡,范县很多设备的问题
原因可能是你devsel没有释放的原因。你可以试试,插个网卡在同一台电脑上,如果发现不了网卡,那肯定是这个原因了。

读出配置数据错误,那肯定就是你的数据线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9054的PCI部分出毛病了.

楼主:
“可能是9054的PCI部分出毛病了.”这么严重? 我的电脑也坏了,现在也没办法查了,屋漏偏逢连阴雨呀!

楼主:
电脑修好了,今天先插了网卡,第一次没有识别到,关机重查就识别到了。可是换插我的pci卡就识别不到。再换了一张pci卡(电路相同),同样的EEPROM,插槽1、2识别不了,插槽3识别的是:C&CRL  deviceID:0000,插槽4识别是:LSIL  deviceID:0008。这说明了什么呢?问题应该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