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启动formality2003.12时出现错误!

楼主(2006-08-28):
版本:formality2003.12  OS:redhat9
安装时我只设置了 SNPSLMD_LICENSE_FILE 以及 PATH 两个变量.
现在开机启动SCL后,其log文件末尾有以下提示:
    "No SSS or SSST features wer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Run the sssverify utility to check the integrity of your license file."
我在终端启动软件后,开头出现一句:
    "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h_errno or _res directly. Needs to be fixed."
后出现:
    Loading db file '/usr/formality0312/libraries/syn/gtech.db'
    fm_shell (setup)>

不知log中的提示和开头出现的Incorrect问题出在何处,请高手指点!

网友(2006-10-03):
"No SSS or SSST features wer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你启动这个软件用的scl版本是高于10.8的,需要SSS features。试试用scl8.4.2启动,应该就不会有这个报错了,或者用一个sss features产生器,在你的license里面加上sss features。

"Incorrectly built binary which accesses errno, h_errno or _res directly. Needs to be fixed."
这个报错我也遇到过,但是好像不影响功能。

祝你好运,对了可以告诉我你的软件和license哪里下载的嘛?
我的邮箱:milesj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