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插槽原理图怎样和PROTEL自动生成的PCB图连接

楼主(2006-08-29):
我用PROTEL DXP里的New board  wizard 自动生成了PCI 5v 32bit  短卡,可是怎样将他和我的PCI插槽原理图对应起来呢?

我用了一个笨办法就是将自动生成的PCI 版图复制粘贴到我的PCB库中,然后将其指定为原理图的PCI插槽的封装,可是这样一来,自动生成的PCI PCB图中的标注尺寸都没有,各位作过PCI的朋友都用什么办法啊???

网友:
保留生成的keepout框图, 复制金手指到库中,然后把原来的删除,放上你库中的即可.

网友:
关注中,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