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问题讨论

楼主(2006-08-29):
请教一下,AT89C52单片机,连接完各种外围器件后,控制线还差一根,怎么样扩展一下解决这个问题,只差一根,所以尽量简洁一些,有什么方法吗?虚心请教,先谢谢了!

楼主:
急用啊,帮帮忙!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路如何,可以把某些并行的变为串行的,就可以节省些IO了

网友(2007-03-13):
传上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