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74LVTH245怎么实现5V转换成3.3V?

楼主(2006-08-29):
74LVTH245怎么实现5V转换成3.3V?

网友(2006-10-29):
输入是3,3V,输出是可以带5V负载

输入是3,3V,输出是可以带5V负载

网友:
请问永用不用考虑,电平匹配的问题,我很想知道DSP的电平匹配的问题,
我的QQ605507276

网友:
DSP的内核工作电压一般为1.8VAD3.3V,而外围芯片的工作电压在5V,但DSP的输入不能承受5v

网友(2007-05-02):
长见识了,多谢

网友(2009-12-30):
所以要应用电平转换一下!

网友(2010-04-24):
不错,但好像还没有说道具体东东

网友(2010-06-01):
5楼很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