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PRESS CY7C1069AV33 ASYN SRAM 用法?

楼主(2006-08-30):
请教:在扩展FPGA外部memory时,使用了一块cypress的cy7c1069av33的SRAM,可是写入数据,读出的都是固定的一个值!
现象好似读不成功(也可是未写成功)。用cypress网站提供的仿真model进行仿真,同样的控制时序和读写,能正确操作。

还有一个情况是:sram的一根数据线和地址线是通的(有个7,8欧的电阻);片子焊接到板子上后,两个NC脚和地通了。

目前怀疑的情况有:
1。FPGA输出的信号直接和SRAM接是不是有问题?需不需要加个小电阻?
2。SRAM的使用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没有考虑到。
3。两个和地通了的NC脚有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兄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数据线和地址线是通的,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看看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FPGA和RAM的电平逻辑是否匹配
NC应该没关系
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2009-10-17):
只要电平符合的话,FPGA和SRAM直接相连应该是可以的,我的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