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附有原理图.

楼主(2006-08-30):
用9052设计出来的一 块PCI卡在XP系统上用不了:
                                                                              1、普通的台式机连系统也启动不了。
                                                                              2、在公共机可以进系统,板的驱动也可以安装,但板的控制软件  用不了,一 用就死机,在公共机上的2K系统就正常运作。

请问各位大虾:普通台式机的PCI接口跟公共机的PCI接口是一样的吗?都是标准的PCI接口对吧?
                            硬件配置的芯片是93LC46,硬件电路肯定没问题,会不会是写的程序有问题,导致跟其他的硬件资源分配有冲突?

附9052跟PCI连接的原理图一份。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

9052跟PCI连接的原理图

网友:
原理图是什么格式呀?
怎么打开啊?

楼主:
用Protel DXP可以打开,图是用Protel 2004 SP1画的·

网友:
最好转化成PDF 或图片的格式,大家都可以看了!Protel 基本只有学生在用!

楼主:
我顶啊,难道做PCB板也是用PDF 或图片!如果连Protel等最基本的画图软件都不用还设计什么,开发什么啊!!!

汗啊................................................................!

网友:
用99呢,打不开你这个.嘿嘿

楼主:
我上传的是“.schdoc"文件,用99是可以打开的,如果真的打不开就把后缀名改为”.sch",如果双击打不开可以先大开软件再从菜单里打开文件也是一样的。

其实用99也可以打开DXP画的原理图或PCB图,就看你用什么方法。

网友A:
空的,我汗啊!!!!不清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的,我汗啊!!!!不清楚了 ...

不会吧!!?我重新再上传一次了!

金手指与9052连接图

楼主:
板卡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就只剩一个问题:插在普通的的电脑里用时启动不了系统,更别提配套软件的使用了。

普通台式机的PCI接口跟公共机的PCI接口是一样的吗?都是标准的PCI接口对吧?为什么插到普通的PC就用不了呢?

网友:
Both of 台式机的PCI接口跟公共机的PCI接口 are standard PCI. Ii maybe resource mapping
has something wrong you need setting configure register of this device by BIOS.

楼主:
谢楼上的....这个可能性我们也检查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XP要求太高

网友(2006-09-29):
我认为应该好好看看你的驱动程序设计的问题,估计是驱动程序设计的bug

网友:
eeprom烧写有问题吗?原来我也有过这个问题,下一个eeprom的文件,然后把EEDO/DI拉高,我用的9054

网友:
用zuken可以打开吗??

网友(2008-09-05):
你可不可以发一份到我邮箱啊,谢谢

我想下载看看,但是老提醒我下不了,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看你搞得很不错啊,向你学学,我的邮箱是wangbo19852008@163.com,我QQ:381458831,你是多少啊,我以后可以联系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