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固化有问题!求助!

楼主(2006-08-31):
U-BOOT固化有问题!求助!

我自己刚刚移植u-boot-1.1.4.用的是s3c44b0处理器

u-boot.bin在sdram里,能正常运行,但固化到flash 里却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应该修改什么地方,望各位指点!!

网友(2011-11-29):
CPU取第一条指令给的地址不正确,硬挨指向Rom的第一条指令的地址!

网友:
正需要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你的硬件0地址指向SDRAM,你要改到flash。要不它还是会去读sdram的,自然就出错了。

网友(2012-03-17):
学习 U-BOOT固化有问题!求助

网友:
回个贴表明我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