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耦合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6-09-01):
耦合电容的大小选定应该根据什么规则?请高手指导

网友:
微分电路的时间常数要远大于信号的时间常数!

楼主:
不太明白
rc的相应时间要大于信号的时间
楼上的又没有什么文档之类的东西,可以看得!
谢谢了

网友:
耦合,主要用来滤波的。  高频信号采用小的电容。 低频的采用大电容

楼主:
电容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
信号的时间常数就是周期!!!比方说脉冲信号

楼主:
也就是说时间常数已知,为了滤出不要的波形,那末电阻应该如何确定,定下电阻才可能定电容。电阻的大小和输入的电流,电压有关?请高手说的在细一点,我新手!谢谢了

网友:
耦合电路类似于微分电路,只是时间常数不一样,耦合电路的时间常数(R×C)往往较大,一般是脉冲的10倍左右,信号的失真才较小!

具体的说,你选定一个电阻如1k,电容位1uF,时间常数就是1mS,如果它远大于脉冲周期,脉冲就可以通过,而其中的直流电平被虑掉!!!!

楼主:
哦,耦合电容的作用就和普通的电容的性质是一样地,去直流通交流。

网友:
对,隔直通交!!!!!!!!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

网友:
这简单基础的问题居然没一人回答出来 不就是耦合电容的阻抗小到可以忽略吗 现在的模电教材全是垃圾 哎 长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