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IP core 怎么使用??

楼主(2006-09-01):
请高手指点一下,或者给些资料,急用,谢谢

网友:
首先在顶层文件中选择画电路图的模式,然后再该文件中新建一个ip,然后生成图像文件,这个时候你就能再插入各种元件的那个地方找到你生成的ip,然后脱过来就可以用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现在是我不知道怎么导数据进去
我刚刚学的
不会弄

楼主:
主要是数据进去我不会
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