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伺服电机初始定位

楼主(2006-09-01):
我用2406控制三相永磁同步伺服电机,用SVPWM控制方法。

开环控制时,由于没有安装编码器,电机转之前,先反转一个小角度。

有人说,这是初始定位的问题。那么怎么初始定位呢?

只要装上编码器就算初始定位了吗?

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初始位置

如果只需要得到初始零位的话,可以采用遮挡型光电耦合器,将输出接入DSP的中断,通过程序判断实现.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支持一下,希望以后多发点好资料

支持一下,希望以后多发点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