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FD和LDMFD语句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2006-09-01):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CODE16
        B Reset_Handler        ;/*复位异常向量,跳转到程序开始位置*/
        B .                                ;/*未定义指令异常,跳转到当前位置  */
        B .                     ;/*SWI 异常,跳转到当前位置*/
        B .                                ;/*指令预取中止异常,跳转到当前位置*/
        B .                                ;/*指令预取中止异常,跳转到当前位置*/
        NOP
        B IRQ_Handler        ;/*IRQ异常,跳转到异常中断服务程序*/
        B .                                ;/*FIQ异常,跳转到当前位置*/
Reset_Handler
        LDR R0,=0x3FF5000                ;/*initialize I/O*/
        LDR R1,=0xFF                ;/*output signal */
        STR R1,[R0]

        LDR R0,=0x3FF0000        ;/*SYSCFG*/
        LDR R1,=0xE7FFFF80        ;/*set SYSCFG 4k Cache &4k SRAM*/
        STR R1,[R0]
        LDR SP,=0x3FE1000        ;/*set pointer point to 4K SRAM*/

        LDR R0,=0x3FF4000
        LDR R1,=&0
        STR R1,[R0]
        LDR R0,=0x3FF4008
        LDR R1,=0x1FFBFF        ;/*set 0 to tenth and twenty,open T0 and EA */
        LDR R0,=0x3FF6004                ;/*set first data to timer */
        LDR R1,=0x3FFFFFF
        STR R1,[R0]
        LDR R0,=0x3FF6000
        LDR R1,=0x01                ;/*open T0 and set interval mode*/
        STR R1,[R0]
        B .                                        ;/*wait ...*/
IRQ_Handler
        STMFD SP!,{R0-R6,LR}      ;/*这里为什么要报错,什么原因?请多多指教,谢谢!*/
        LDR R0,=0x3FF4004
        LDR R1,=0x400                ;/*set 1 for INTPND's T0, T0 interrupting and busy */
        STR R1,[R0]

;/*        BL ledrun*/
        B .;        ;/*本来这里要调用闪灯的(ledrun),为了方便调试就用个空的*/
        LDMFD SP!,{R0-R6,LR}  ;/*这里为什么要报错,什么原因?请多多指教,谢谢!*/
        SUBS PC,LR,#4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