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与设计有关的“控制理论”是指什么啊???

楼主(2006-09-03):
想必很多人都看过吧,一前辈在帖子中提到的这一句--》  有关“信号与系统”和“控制”方面的知识也是必须的,特别当涉及到高频和稳定性设计时就显得格外必要。《
不知道这里提到的“控制”具体指的是哪一方面的知识啊??
烦请达人指教哈~

网友:
我猜可能是反馈系统及其稳定性方面的吧,在奥本海母那本书最后一章吧

网友:
一般指整个系统的反馈控制系统,由几个零点,几个极点,幅度,相位等等
很重要的

网友(2007-02-05):
feefback and its compensation.   you will care about the stability of your circuit.

网友:
建议楼主借本 《自控原理》或《控制原理》看看
对于了解反馈系统稳定性等有很大帮助

网友(2011-01-09):
参考控制原理上面的关于反馈的文章很有用!

网友:
应该是指反馈环路稳定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