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USB HS AND FS detection ?

楼主(2006-09-03):
大家好:

            当USB2.0 的Device和HOST 连接,USB2.0设备开始Detection 过程。
            首先,USB 的Device发送一个chirpK。然后Device检测linestate是否有KJKJKJ,如果在符和的时间内有KJKJKJ,那么就认为是HS模式,如果没有KJKJKJ,那么就认为是FS 模式。

            请问,这个KJKJKJ是HOST 发的,还是Device发的。是根据什么来发KJKJKJ或不发KJKJKJ?

万分感谢!

David

网友:
The device sent the Chirp K.
If the host is HS ability and detect the Chirp K,
then the host will sent the KJKJKJ....

The detail timing issue, you may reference to USB2.0 specificatin.

网友:
好深奥阿
去看看USB的spec

网友(2006-11-14):
回复 网友A:

看USB的spec就一目燎原!

网友(2007-03-07):
:P :P :P :P :P :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