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深圳英贝德 AT91SAM7S/7X ADS下调试指南

楼主(2006-09-04):
关于AT91SAM7X256的开发仿真,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在百特的帮助下,终于搞清楚了具体调试开发的注意事项。

我们要仿真,首先要知道内部7X256的内部RAM地址是多少,假如FLASH没有任何程序的情况下,内部的FLASH和RAM到底地址是多少,假如运行应用程序的情况下呢?
分析清楚了以上的问题,就很快可以掌握开发的步骤和仿真的环境了。

我们带着这些疑问,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看懂DATASHEET中所说的内存影射的这个地方。

  datasheet里相关的内容略

以下是我对这个芯片MAPING的理解,无非是以下这三个东西的位置问题:

Internal ROM,是芯片出厂就固化好的,应用厂商无须关注,地址是在0X300000。只要知道GPNVM Bit 2决定了是从Internal ROM启动或者从Internal Flash启动。

Internal RAM,在芯片复位到执行REMAP指令前地址都是0X200000,执行REMAP后,地址就变成了0X0。

Internal Flash,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先说明,就是说应用程序运行一定要在0地址,才能运行。GPNVM Bit 2就决定了系统复位后,是从Internal Flash这里运行,还是从Internal ROM这里运行。当然他在任何时候都有固定的地址:0X100000。那么在系统复位后直接执行REMAP命令前,Internal Flash的地址都是0X0.

分析清楚后,我们就来说仿真的事情,如果您要在FLASH里面仿真,直接将程序烧写到FLASH,就可以直接仿真了,因为任何时候,只要系统复位后,而且没有执行REMAP指令之前,FLASH的地址都是0X0。所以,即使你有中断的程序也不怕(中断向量一定要写到0X0)。

    那么如何在RAM里面进行应用程序的仿真呢,就要说清楚呢,因为RAM地址只有是在REMAP之后才可以变成0X0。所以,在RAM中仿真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在编译你应用程序的时候,就要确定好了程序装载到RAM中的地址,这里是0X200000,在ADS1.2中有设置。然后,程序单步执行初始化后,就会执行REMAP指令,将0X200000的地址影射成0X0。这样,你的中断程序就可以运行呢。

对于AT91SAM7S系列也好,AT91SAM7X系列也好,执行REMAP指令,是这样执行的:
AT91C_BASE_MC->MC_RCR  =  1;//内存重映射

    经过我们反复实验,在调试AT91SAM7X256开发板的时候,只有一个中间代理软件是最好用的,这个就是由TWENTYONE先生开发的H-JTAG软件。

   下载完整文档阅读

楼主:
下载地址

由于采用分卷压缩技术,所以您必须完全下载完下面3个文件后,按照下载的先后顺利命名为1、2、3后再解压,PDF格式

http://bbs.21ic.com/upfiles/img/20069118134871.rar
http://bbs.21ic.com/upfiles/img/20069118219554.rar
http://bbs.21ic.com/upfiles/img/20069118331637.rar

网友:
有种上当的感觉

网友:
又没钱了啊

又没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