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出来的数据如何送到两个单片机

楼主(2006-09-04):
用了一个8位的AD
转换出来的数据想在两个单片机里分别用

请问怎么接?
难道直接的连到两个单片机的IO口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一个弹片机操作那个AD,另外一个监控它的操作信号即可得到结果,或者两个单片机互相通讯交换数据

楼主:
另外一个监控它的操作信号即可得到结果
没明白,是监控什么信号?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用一个单片机去控制AD,加一个和它通信

网友:
ad轉換完之後,可以進中斷,在中斷程序裏可以發送一個讀數據的信號給第二塊芯片,這樣就可以實現數據的傳輸,實現的方法還有很多

网友:
果然说到了点子上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