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不上电的时候,处于何种状态?

楼主(2006-09-05):
模拟开关不上电的时候,处于何种状态?

请高手指教!!

  用的是cd4053,vdd=15v,vee=vss=0,inh=0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太简单了?

网友:
模拟开关不上电时的状态你为什么要关心呢??

感觉没有关心的必要!!!!除非。。。。。。。

楼主:
我现在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当开关未上电时,看似已经接通,导致前端信号源烧坏,现在就是想在不上电的时候确保开关处于断开状态。

网友A:
哦,你可以给控制引脚以固定电平,如电阻上拉到电源或瞎拉到地,就行了!!!!

网友(2007-04-11):
引用 网友A:
哦,你可以给控制引脚以固定电平,如电阻上拉到电源或瞎拉到地,就行了!!!!

有道理。

网友:
没上电,上下拉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一个上电顺序的问题,或者是一个热差拔保护的问题,具体不太清楚你的设计,可以往这方面考虑一下,也不知道对不对,瞎说多包涵。

网友(2008-01-09):
应该是上电先后的问题,一般模拟开关电源应该先上电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现象

网友(2011-07-05):
I do not clear about this issue

网友:
沒上電,就都是一些漏電流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