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网络硬件的高手帮助

楼主(2006-09-05):
公司是做网络硬件的,我刚进不知道应该学习一些什么东西。请做网络硬件的高手帮助!
我对网络知识也知道的很少,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下,具体的因该学习些什么? mcse?ccna?...
请做网络硬件的高手帮助!

楼主:
请大侠帮助,谢谢了 !

网友:
网络硬件还是多看看电路设计方面的吧

楼主:
楼上的大侠
电路设计?能不能具体一点
谢谢了!
能给出几本书或者举出点例子?
我在这先谢了!

网友:
我以前设计过IEEE802.11b无线网卡的硬件电路
至于你说的MCSE、CCNA或是CCNP什么的是属于系统软件类型的
书籍的范围很广,模电、数电都可以看,只要和电路设计有关的都可以看

楼主:
楼上的,可否能在具体点
我也学过模电,数电,但感觉网络的硬件都是什么cpu,南,北桥之类的东西,这些和模电数电的关系不大?
不知道学些什么,比较迷茫!
谢谢你

网友:
cpu,南,北桥就是芯片,但是只有芯片的电路是不能工作的,还需要外部的二极、三极管、电容、电阻、电感什么的。
这些东西要怎么用,数值取多少就是要学的东西
还有就是要看你使用的芯片的资料

楼主:
哦!谢谢.
" 还需要外部的二极、三极管、电容、电阻、电感什么的。AzFV0dutcHX
这些东西要怎么用,数值取多少就是要学的东西"
这些东西芯片的手册中就有??
在一次感谢

网友:
芯片手册里有的只是用来参考的
具体的应用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
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

网友:
赚钱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