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号怎么来理解啊?

楼主(2006-09-05):
INTERNAL REFERENCE
The internal references are set at +1.0 V and +2.0 V. When
the internal reference is used, the full-scale range of the
analog input is set at ±1.0 V differential.
这个一个ADC中的关于模拟输入的一个解释,不明白的是后面的模拟输入的全范围在 ±1.0 V 的差分?怎么理解啊?
忘给小弟指点下,谢谢啊.........

网友:
输入信号幅值在 ±1.0 V之间

0v是中间点,如果一端输入是x V则另一端输入是   -x V

网友:
同意斑竹的观点

同意斑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