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6-09-05):
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
如何判断一个电路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最好找本书看看,主要是找出环路,在一点断开,然后加加激励信号,看经过环路后在断开点另一端的相位是否与激励信号同相,同相则为正反馈,反相则为负反馈。

网友:
模拟电路基础的书上一般都有,,,看看吧

网友:
是啊,这在模拟电路上都是作为重点学的

网友:
如果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 相减" 一般为负反馈.目的是使输出保持稳定.正反馈使输出不断放大...

网友:
看书,自己多总结

网友(2006-10-20):
受不了! 看书啥!

网友:
反馈使输入信号减小--负反馈,增大为正反馈

网友(2007-01-07):
同相则为正反馈,反相则为负反馈

网友:
可以先假设输入有个增大,然后用小信号分析的方法直观的看电路的其它部分会有什么变化,一直推到反馈回来的信号是增大还是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