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andard cell的一些问题,想请教有经验的牛牛

楼主(2006-09-05):
1.netlist有两种,一种是带RC的,一种是不带RC的,不带RC的netlist用于LVS,那带RC的netlsit用途是?
2.standard cell layout中存在routing grid的概念,请问,为什么会有这个定义?后端的那些工具会用到这个参数,怎么用到的?这个grid(分横向和众向)大约为多少?他们的值如何确定?是工具的限制吗?
3.verilog model用于verilog-Xl或者NC-Verilog做timing sumulation还是function simulation?如果是timing simulation,PT也做timing simulation,两者有什么区别?
4.做APR的时候,不同的工具(SOC_encounter和Astro)所吃的文件会不一样吗?CLF是针对那种tool的格式?还是说支持两种部线工具?
5.TLF用在何处?
6.lef用在何处?SOC_encounter?LEF只支持SOC_ENcounter吗?astro可以吃进去吗?lef还有什么用处?lef作用是?
7.standard cell中的edif可以导进composer看电路图吗?

谢谢!

楼主:
斑竹大哥,帮一下忙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routing grid在布线时会用到,每个布线工具都不一样,至于grid尺寸则是由工艺决定的

网友:
第三个问题,nc只是功能仿真,所以时序是功能型的,而pt则是真实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routing grid在布线时会用到,每个布线工具都不一样,至于grid尺寸则是由工艺决定的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想知道,在布线的时候,grid的值如何影响布线?是不是metal必须走在grid交点处?

网友:
对,metal必须走在grid上,但是目前有些布线器会提供无格点布线,则另论之。

网友:
第五个问题,tlf是se所用的时序文件,在布线前读入。

网友:
我都看不懂,看来路还长着啊

网友:
第1个问题,不带RC的netlist是用来做LVS和pre-layout仿真的; 带RC的是用来做post-layout仿真以及静态时序分析(STA),功耗分析,信号完整性分析等等。

网友:
第6个问题,lef 有geometry lef, technology lef 和 antenna lef 几种。
p&R工具一般把一个一个的模块(或cell)当成一个黑匣子,geometry lef就是给P&R工具提供模块(或cell)最基本的物理信息用的,包括模块的形状,大小,pin的位置和所在金属层,是否允许布线等等,但不包括下面子模块的具体层次结构和几何图形信息。Encounter 和 Astro都可以读进lef.

technology lef 主要包含工艺方面的信息,比如布线层次,方向的定义,grid的定义,布线最小宽度和间距的定义等等。

antenna lef 则是包含下层模块中每条net的antenna信息,用于作顶层的antenna分析。

网友:
看来强人还是出现了嘛.

网友(2007-01-01):
俺是做模拟的,同时也做后端,我也发表一下意见
1.netlist有两种,一种是带RC的,一种是不带RC的,不带RC的netlist用于LVS,那带RC的netlsit用途是?
带RC的当然是做后仿用的,可以精确地仿真延迟时间。
2.standard cell layout中存在routing grid的概念,请问,为什么会有这个定义?后端的那些工具会用到这个参数,怎么用到的?这个grid(分横向和众向)大约为多少?他们的值如何确定?是工具的限制吗?
grid是代工厂决定的,应该是工艺线决定的。0.6um工艺的grid是0.025um,0.18um工艺的grid是0.005。grid的意义在于代工厂做MASK的时候,如果线条不在grid上,会强制切掉多余的地方,这样的话如果线条本身已经是最小的,被切掉一部分就会违反设计规则。某些代工厂给的DRC文件会检查这个问题,无论切掉后是否违反设计规则都会报告出来,另一些如果切掉后不违反设计规则则只显示WARNING。
你用PATH画一条45度拐角的线条,斜线的部分边缘就不在格点上,叫做off grid。
6.lef用在何处?SOC_encounter?LEF只支持SOC_ENcounter吗?astro可以吃进去吗?lef还有什么用处?lef作用是?
lef是模块定义的文件,STDCELL有对应的lef文件,打开看看就知道,里面写了有哪些模块,几何尺寸,PIN的数量,位置及所在的层。文件用于SOC_encounter,至于是否支持其他的布线工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第三个问题
ncverilog 是功能仿真,通常我不认为它提供所谓的timing simulation,不过因为功能是和timing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它反应timing信息也可以.
从功能级到Post layout都可以用同一个仿真器,事实上也推荐用同一个仿真器,只是每次用来仿真的netlist不一样而已

在ncverilog里你只能看到功能是否正确(通常正确与否取决于时序),但是你看不到timing path,所以分析时序不会用也无法用ncverilog

网友(2007-12-27):
第七个问题,可以

网友(2008-06-15):
好问题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楼上有一位既做模拟又做后端的
太厉害了啊

网友(2008-07-18):
现在害不是很明白啊!!!!!!!!!!!1

网友:
牛人很多啊,学习了。

网友:
做了就明白,不错看是白看,不会理解

网友(2008-10-20):
xue xi yixia xia

网友(2009-06-24):
很不错啊,
我做DRC出了个问题就是off-grid check检查错误。
就是由于poly走了45度线导致的。

谢谢啊,
向牛人们致敬。

网友(2009-09-06):
斑竹能把问题都解答了吗

网友:
太厉害了,受教了

网友:
希望这样的 大侠们多出来指教指教啊 今天真是开眼界了  增长了不少知识 谢谢牛牛

网友(2010-08-25):
不错,谢谢分享
11# iclayout1001

网友(2010-10-27):
非常好的资料,楼主辛苦啊

网友:
第一个问题:带RC的netlist还能用来做timing library,呵呵,上次用libery做过一个小cell的timing library,用带RC的netlist做的

网友:
这个建议楼主可以去看库的user toutor,一般都已pdf格式给你的,那里面很详细的。

网友:
    这位仁兄对第二条的理解貌似有误,这个grid跟你提到的grid不是一回事哦。你提到的实际上模拟layout中一般要求遵循的最小grid值(也可不遵守,但会影响你的layout速度,FAB还会按照最小的0.001um去做的),楼主提到的grid是pr工具所决定的routing grid,这样会大大的提升工具布线的速度,个人觉得这是有不同的工具来决定的。
   还有第六条,lef一般定义的是 ip lib的一些信息,包括cell的版图(一般只有metal以上,因为布线工具只须看到metal 1以上就可以了),还有天线rule,design rule等等,如果只用到它的版图,用gdsii文件也是一样的,但如果memory很多,还是建议使用lef档,吃进来的速度会比gdsii快很多。

网友(2011-01-07):
回复 网友B:

    手工的倒角可以解决,自动布线就不晓得了哟

网友:
哥们,你要学的东西很多啊,还是先看本入门的书本,好歹你也要先google一下吧,不要什么都问啊,

网友(2011-03-29):
都是牛人。学习了

网友:
太多了,不知从何答起。你可以一个一个问,
routing gird是使工具有个规矩,虽然每个工具都号称支持offgird routing,但都是噱头,实际布线是当然还是ongird,特别地方工具倒是可以自动处理一下,offgird来避免rule vio,自由是在一定规则下的自由。

网友:
这位仁兄对第二条的理解貌似有误,这个grid跟你提到的grid不是一回事哦。你提到的实际上模拟layo ...
引用 网友C:

Soc_Encounter cannot read gdsII files.

网友(2011-10-09):
被同样的问题纠结中,楼主现在知道全部答案了吗?望公布,感激不尽

网友(2013-12-16):
牛人太多,学习了!~

网友(2014-02-20):
多谢问题和各位解答。

网友(2017-06-24):
rc只是功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