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中可以在DC 分析中显示MOSFET的Ids吗?

楼主(2006-09-05):
如题,用的是2002的版本,但是在HSPICE MANUAL中好象没有实现上述的语句.
知道的告诉下,谢谢了哈:-)

网友:
I1(Mx)就可以啊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或者用.op

网友(2007-10-31):
这个问题好像很Simple哦。

网友:
做.op分析可以在生成的sp文件里看到,直接以数值描述,也可以用.print语句,这样可以生成输出结果,以图像形式显示,瞬态分析也可一这么看的

网友(2008-05-27):
it's very simple.

网友:
u can refer to the .lis file, search for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