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06-09-06):
请问一个频率补偿问题:我在工作中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其电路见附件,我在实验中发现该电路放大倍数随着频率的增大而减小,在高频部分放大倍数明显低于十,而在低频部分高于10。那位大侠能就频率补偿问题指教一二,最好有理论推导公式,谢谢。

放大电路频率补偿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在放大器的BC极之间加一个电容,增加交流负反馈,或者用预加重电路实现

网友(2007-05-06):
频率上升,容抗减少,增益下降

网友:
频率越高,交流信号越强,直流信号越弱,直流增益就越小!

网友(2008-05-03):
增益随着频率增大而下降,这很正常啊

网友:
我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实际上你要是把放大器的传递函数列出来,分清极点零点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了,我的群号32429898,这里有我的几个朋友,他们有时间解释,我比较忙,所以不能详细解答。

网友(2011-07-06):
頻寬不夠,燒POWER去換吧…@@

网友(2012-12-29):
这个问题,是问题吗?

网友:
增益随着频率降低是正常的,这个可能是米勒补偿电容太大导致主极点太小,改用其他的补偿方式,超前补偿什么的,会缓解高频性能下降

网友(2013-02-13):
求一下传输函数 把伯特图画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