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设计了一个椭圆低通滤波器却变成了全通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6-09-06):
求助,小弟设计了一个椭圆低通滤波器却变成了全通请各位大侠帮忙,电路图在附件,

网友:
是不是太复杂了!

楼主:
谢谢大哥关注,大哥可否推荐一款低通滤波芯片,截至频率400K的

谢谢楼上大哥关注,小弟第一次设计不太懂,现在小弟也觉得用运放太复杂,
大哥可否推荐一款低通滤波芯片,截至频率400K的,自己在网上没找到合适的,
希望大哥指教,小弟急用,希望大哥不吝赐教!
谢!!!!!!!!!!!!!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学一学。

网友:
这怎么看呀?

结合PDF看还差不多

网友(2007-08-21):
如果把片子的电源直接用VCC符号,图就简明了,的确看的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