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设计的PCI卡插到主板上电脑不能启动

楼主(2006-09-06):
本人用9054做了数据采集卡, 但把卡插主板上启动机器,电脑就启动不了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人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一点建议

9054我没有用过,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协议分析仪跟踪一下电脑启动时的总线操作,初始时应该是配置事物.
这一步就可能有问题了。
    如果没有协议分析仪那就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看一下关键信号,仔细检查你的设计.重点注意时钟和配置方面的信号。

网友:
仔细检查时钟电路

网友:
我弄的一块9052PCI卡在普通的台式上也启动不了系统,正郁闷着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是插上板卡以后,按启动按钮电脑没有反应或者是风扇只有短暂的启动,就可能是电源与地短路。检查一下你的电源

网友:
TEST管脚是否接地了?局端时钟是不是有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想应该是时钟的问题,lclk我用的SMD40MS 的晶振 我用 示波器看到本地时钟是一个宽带,没有展开,为什么呢????

网友:
我的板子也有这样的问题,可是测量LCLK时钟输出为33M,应该是正常的啊!可是机器还是起不来?9054的管角需要配置什么吗?

网友:
小建议,也许没用

检查BIOS版本吧.

楼主:
我用示波器检测9054 EESK引脚没有信号,是不是9054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