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接口的开发 新手请教

楼主(2006-09-06):
那位大虾,可以告诉我PCI接口具体是作什么的 .??
是传输数据的,还是控制传输的,
上位机给我的AD[31:0]是一个什么形式呢?
我要把数据传到总线上,是通过AD[31:0]吗?
还有是不是传输8位以上的数据不能用I/O寄存器呢,要用MEM寄存器是吗?
指点一下吧,??有些总是搞不明白...

网友:
PCI bus use as transmission data and AD[31:0] bus contains
address and data. It also can use INTX, and error inticator to
chipset.

网友:
PCI就是一种总线,用来进行数据交流的.你说的AD[31..0]是一种什么形式?是指波形吧,可以参考PCI规范上面有具体的波形样子.传输数据肯定是通过数据线, AD[31..0]是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的总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