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教:AT89C51ED2的I/O口问题

楼主(2006-09-07):
各位:我最近在用AT89C51ED2的单片机进行开发,可以开始就出现问题了,我写了一个最简单的P1和P2口直接各写一个数据,然后就让它停在最后一行,但程序烧进片子以后却没有跑起来,P1和P2口的状态都是不稳定的,我的程序如下:
ORG 0000H
MOV P1,#0FH
MOV 0A0H,#0F0H  //0A0是P2口地址
NEXT:JUMP NEXT

我把它烧到AT89C51(型号就是这个)片子中就可以正常运行,我在想使不是这两个片子型号不同,ED2用起来有什么特别设置,不知有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望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电路图呢

你的电路图接好了么

楼主:
不好意思,忘说了,我用的板子是已经接好电源了,其余就不需要什么电路就应该能跑起来了!

网友:
时钟也已经OK了?

网友:
先查硬件
再查软件

网友(2007-03-13):
确保硬件没问题!

网友(2007-09-18):
主程序在中断地址区,0000~0x0053是中断向量地址区

网友:
你把程序改成下面的看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1000H
MAIN: MOV P1,#0FH
MOV 0A0H,#0F0H  //0A0是P2口地址
NEXT:JUMP NEXT

网友:
应该是程序起始地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