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来讨论一下展宽频带的方法!

楼主(2006-09-07):
高手们来讨论一下展宽频带的方法!

网友:
频带主要有电阻,电容,电感有关吧。我也不太清楚,请高手也说一说!谢谢!

网友: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
采用共集-共射-共基组合电路可以展宽放大器频带。
但并不是共集-共射-共基三者组合才能展宽频带,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像是共基才能展宽频带,至于前两者只是输入级和中间级,而共基是输出级。这是他们的电路特性决定的。
还有不足之处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1-02-14):
共射共基电路又称“霍尔曼电路”,其目的是对放大管的Vce进行固定,以消除交流信号造成Vce变动进而引起的Cbc结电容随信号变化,导致的三极管放大特性的非线性化。共射管实现纯电流放大,而共基管钳定共射管的C、E极电位,实现电流传输。具体的Vce值要根据电路和供电状态来定!(另外还有一种称为“电流密勒电路”与此相似)
这个电路的优势不是自身的电压增益大,而是内部反馈小,这样电路可以不用中和电容,可以获得更高的稳定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