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指点一下:PCI问题

楼主(2006-09-07):
含PCI桥的芯片MPC8270连接3个相同的PCI设备,这3个PCI设备都是Master模式且DMA传输
请问:
1.MPC8270应该是Host模式还是Agent模式?
2.MPC8270的DMA是不就可以不使用了?

网友:
MPC8270应该是Host, 用来配置其它PCI设备。
在PCI 传输是,一般都是由Device发起DMA的,所以MPC8270 DMA 没有用

楼主:
再问一下,Host和Master什么区别,Host可以对其他PCI设备进行配置,而Master只是发起交易,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MPC8270如果配置成Host模式,当他连接的PCI发起交易进行读写时,8270不就是Agent了吗?
这块我一直没搞清楚.
高人再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一下呢

网友:
应该是如你所说的那样吧,master就是发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