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晶闸管的问题

楼主(2006-09-07):
我想问一个晶闸管可作整流元件,是不是它有通直流隔交流的作用?脉冲电流不可以通过晶闸管吗?
晶闸管的压降是1V,如果要还原电压是要做放大吗?

网友:
交流通过晶闸管时只有一半波(出于开启状态时),就像二极管一样。
不知道你用它干什么?
现在很多都可以用mosfet来代替了

楼主:
把晶闸管用到射频电路中,控制脉冲信号的通导.
不知还有什么能代替?好象mosfet管也不能通过脉冲电流?是吗?
想在射频电路中加个控制器,控制电路发一个电信号控制它的通导,通导后可以传递电信号,对电信号不会有衰减.

楼主:
为什么没高手来看看呢?

网友:
你发出的电信号是直流吗?

楼主:
当然不是直流!
有没有这样的元件?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