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的使用?

楼主(2006-09-08):
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的使用?

小弟有一问题请教: create_generated_clock 命令里如果我想使用 -add  -master_clock那些属性来描述generated clock的源时钟超过1个的情况, 完整的语法应该是怎么写呢
假设 clk_gen 可能来自3个时钟clk1, clk2, clk3 的二分频(即clk1, clk2, clk3先Mux让后二分频), 完整的命令应该怎么描述呢. 谢谢

网友:
create_generated_clock其实是用来告诉DC或者PT如何计算后面的时钟周期,tool不会根据逻辑来计算分频数,
所以最好用case_analysis来指定是从mux的那个输入端走路径,这样PT就可以正确的计算延迟。

网友:
一次性定义3个generated clock 应该是不可能。

网友(2010-07-09):
同意2楼一间

网友A(2022-09-26):
create_generated_clock -edges {1 3 5} -name clk_gen_from_clk1 [get_pins xxx_clk_gen] -source [get_pins xxx_clk1] -master_clock clk1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edges {1 3 5} -name clk_gen_from_clk2 [get_pins xxx_clk_gen] -source [get_pins xxx_clk2] -master_clock clk2 -ad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edges {1 3 5} -name clk_gen_from_clk3 [get_pins xxx_clk_gen] -source [get_pins xxx_clk3] -master_clock clk3 -add
xxx_clk_gen,xxx_clk1/2/3要根据你的设计自己找对应的pin。
其实就是create_generated_clock按照平时的写法,但要增加-add即可。另外 clk_gen_from_clk1/2/3,要根据情况设置set_clock_group,避免工具乱分析,如果是clk1/2/3是mux结构,就相当于3个不能同时出现,可以考虑设置为physical_exclusive。

网友(2023-12-08):
引用 网友A:
create_generated_clock -edges {1 3 5} -name clk_gen_from_clk1 [get_pins xxx_clk_gen] -source [get_pi ...

这样是否会增加tool的负担,runtime变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