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上PME#信号的问题,请教大家下

楼主(2006-09-08):
关于PCI上PME#信号的问题,请教大家下

PCI总线上有PME#信号线,
把系统处于休眠状态下,然后通过触发PCI上的PME,就可以系统重新启动
我现在想知道下是怎么触发PME的

该怎么设计呢,我现在想设计这样的东西,目前市面上有电视卡可以定时开机,好象就是用到这个功能?

网友:
哦, 好有趣,不过这功能 谁会用呢?

网友:
当然是你的卡来触发了.
设计的要点就是:你的卡在系统关闭时还有部分的电路在工作,这部分电路用来监测唤醒的信号,比如网卡收到了唤醒的数据包,电视卡设定的开机时间到了,等等,在卡监测到这些条件满足后,触发PME信号.假如你的主板是允许通过PME开机的话,此时就可以开机了.
这个功能还是蛮有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