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对非门放大器有研究给大伙讲讲工作原理

楼主(2006-09-08):
哪位大侠对非门放大器有研究给大伙讲讲工作原理!

网友:
非门放大器是什么?

网友:
非门放大器是不是用在内存中的那种?

楼主:
所谓非门放大器,就是用数字电路中的非门做功率放大用

所谓非门放大器,就是用数字电路中的非门做功率放大用,一般是把输出口与输入口用特定的电阻器连接起来,让非门工作在翻转状态以达到放大信号的作用!

网友(2006-12-23):
转一篇文章,这哥们还真是神人。。。
---------------------------------------
〖文章转载或出处〗≡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 网址:www.EC66.com
非门用做放大器

    1)TTL电路的单个非门不能使用并联电阻的方法成为放大器。须要了解TTL非门电路的内部电路结构,是因为将TTL非门理解为晶体管共射放大器实在是勉强了些。由于TTL制造等方面的原因,其输入端多为发射极,而不是基极,其转换电路含有电阻,且上拉为‘1’(TTL电路的输入端悬空为‘1’)。再说,TTL为电流控制元件,输入端连接电阻要求在K级以下。这时的偏置点倒是在TTL的电压传输特性的转折区,可是放大器的负反馈的作用已经十分强烈,实际上不能工作。如上述,电阻并接在TTL非门两端可成放大器的说法不成立。因而‘电流型’的概念不成立。‘提供负反馈’概念不成立。
    2)CMOS电路的单个非门使用并联电阻的方法能够成为放大器须要了解CMOS门电路的电路特性参数,是因为将这只并联电阻看作是‘不论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该电阻的原始作用就是提供负反馈’的提法不妥。作为‘偏置电阻’来认识应该才是对的。另外,这只并联的偏置电阻是和非门的输入电阻串联,而CMOS的输入电阻又是一个不稳定的值,因此这样的电路形式作为放大器使用时,这只‘偏置电阻’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1M小了一些,通常使用10M到50M。我的试验结果是20M时比1M时的电压增益大将近一倍;而并联1M电阻的电路多用于石英振荡器;在实践应用中,这样的电路形式作为放大器一般不能正常地工作在线性状态。而常在脉冲放大中应用,输入阻抗是这样的放大器的重要参数,这只并联电阻约等于该放大器输入阻抗。我说的“就帖主原义,‘做放大器用’也是错的”正是基于这些结果。

   我以前做过COMS非门加电阻作放大的实验,电阻越大放大倍数越大,应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来选择电阻。我当时做的是用来放大随身听音频信号,作静噪控制用的,电阻选220K两级放大,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有削顶,但对该电路无所谓,试验很成功。我得出的结论是用COMS非门加电阻作放大,放大倍数很高但不适于波形要求高的电路,在控制电路中用闲置不用的门作(控制)信号放大是明智之举!
    现在有些人做了几个单片机,就以为所有的电路都可以搞定了,学会跑步就不用走路了,本来能用简单的模拟、数字电路做的事却要用成本更高的MCU来做,很高科技是吧?殊不知开发一个好的产品,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用最低的成本、最优的构架、最短的时间才是要点。君不见每年有多少“专利”、“高科技产品”在展会上晾相,真正转化为产品的又有几个,成本才是真正的要领!!

郑重声明
   近年来我站数百篇“原创文章”被一些媒体肆意转载,不但不标明出自“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而且把相关字眼删除!这是无视技术价值的盗窃行为,是对技术人员辛勤劳动的蔑视,我对此种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考虑到我们做技术的都是同门兄弟,对以前的盗窃行为不再追究,今后再有此类事件,最低处理限度是“明示于天下”。在这里向转载过又标注了出处的兄弟媒体表示崇高的敬意!
   兄弟网站如果引用本站“原创文章”,请首先经本人许可,并标注“www.EC66.com”或“中国电子技术信息网”字样。
   欢迎个人下载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