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DC(1500v)如何降压进行A/D采样?

楼主(2006-09-08):
高DC(1500v)怎么进行降压呢?
1、采用电压互感器会不会消耗比较大,可能影响前级的升压速度呢?
2、采用大电阻又怕太大后精度不够高,不能准确测量,还有电阻功率的问题。
         ..........................
请教各位XDJM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呢?
谢谢!!

网友:
电阻分压的方法,测量精度取决于电阻的精度,你要多高的精度????

网友: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