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分频

楼主(2006-09-09):
我现在用的是ep1c12,60M晶振,可不可以通过分频获得50M的时钟?

网友:
60M得到50M

肯定可以,其实就是计算6个上升沿只输出5个上升沿,
不过这样的时候不等频,要注意

网友:
比较困难, 建议直接使用50MHZ 晶振

网友:
看你的50M干什么用了,

如果允许上升沿之间不等间隔,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要求上升沿等间隔,那肯定不行,

楼主:
输出时钟给D/A,应该不要求等间隔吧

网友:
奇怪,很不实际的应用哦,为沈默要这没做那

楼主:
是一个在DSP+FPGA系统中是使用,fpga用来管理8路A/D和8路D/A。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又没有跟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不等频没问题,只要占空比和时序满足就行了。

网友:
对DA AD 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用PLL变一下从它的输出端口输出一个50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在DSP+FPGA系统中是使用,fpga用来管理8路A/D和8路D/A。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又没有跟好的解决方法

AD DA的要求很高?50M的采样率?

网友:
建议用pll

网友:
不好弄的

网友:
必须等周期

否则DA或AD会产生由相位不等引起的相位噪声
看看数字信号处理的书

网友A:
用PLL吧。占空比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LL吧。占空比不好控制

嗯,最好用PLL,组合逻辑操作时钟信号会产生glitch

网友:
可以去看一下关于非整数分频的资料,我以前看到过!

网友:
没试过感觉可以

网友:
关注,长点见识,呵呵

网友(2010-03-17):
用个锁相环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
比较复杂,还不如直接用50M的

网友:
能实现但是占空比不好。而且两个时钟频率越是接近分频出来的时钟占空比就越不好。可以到网上搜一下“小数分频”,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
AD要求占空比的50%的,不过有些AD内部有时钟稳定器的

网友:
大家的回复答案怎么这么不一致啊 哎 我再继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