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能行吗,大家看看!

楼主(2006-09-10):
我做一个PLL,但是VCO是外置的,通过前面的鉴相器,想PD产生一个控制VCO的电平,以产生一个要求的频率点.这是PPLL基本的工作原理,(让各位见笑了). 问题是,现在通过PD只产生了一个高电平5V,一个低电平0V,也就是就
PD产生的只有两态,比要求的频率点高就会出高电平,低就会产生低电平,这就不能达到我的要求了。我想让它产生瞬间产生0到5V之间的任意电压,以产生对应的频率点。想通过一个阻容低通滤波,达到我上面的目的,不知能不能达到要求? 请问高手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 另外我用的是BU2614+mc1648,其中BU2614是频率合成器,也就是产生PD电压的片子!

楼主:
没有人回啊,顶一下,不然就沉下去了!!  大家帮帮忙,小弟很着急!! 谢了!

楼主:
今天调了一下,用了阻容低通滤波,可以产生1V到3V的电压,但是也是只有两态,不能出现它们的中间,郁闷!!

网友:
你要做的不就是一个压控振荡吗?

通过PLL产生稳定的频率去控制VCO的输出频率撒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 就是产生的频率点不太稳,可能是产生VCO的控制电压不太稳的原因,通过多大阻容虑波才能使它稳定呢!

网友:
有没有软件进行一下仿真分析?

网友(2007-03-26):
BU2614的使用及控制

有关BU2614的使用及控制,可以联系我. zm21cn@163.com    MSN: zhangm6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