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B-T标准中的两个问题。scatted pilot的位置,信号幅度的归一化系数

楼主(2006-09-12):
1,scattered pilot的位置,标准28页中提到scattered pilot计算公式是 k = kmin + 3 * (l % 4) + 12p, p是大于等于0的整数,如果l为0的话,k的值应该等于0,12, 24等12的整数倍,但是figure11中的图示为k = 9, 21。。。等等,是图画错了,还是公式给错了

2, 27页关于信号幅度的归一化值,比如16QAM调制时,a =1, c = z/sqrt(10),但是参考表9a,16QAM调制归一化系数似乎应该等于z/sqrt(18)才对。再比如64QAM调制,c = z/sqrt(42),这都是怎么算出来的。

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scattered pilot的位置,标准28页中提到scattered pilot计算公式是 k = kmin + 3 * (l % 4) + 12p, p是大于等于0的整数,如果l为0的话,k的值应该等于0,12, 24等12的整数倍,但是figure11中的图示为k = 9,  ...

初始第一个散布导频位置0 3 6 9      4种模式,在这几个基点上加12

网友:
引用 楼主:
1,scattered pilot的位置,标准28页中提到scattered pilot计算公式是 k = kmin + 3 * (l % 4) + 12p, p是大于等于0的整数,如果l为0的话,k的值应该等于0,12, 24等12的整数倍,但是figure11中的图示为k = 9,  ...

能量归一化因子假设符号为均匀分布

楼主:
初始散步导频位置的定义是在那里实现的呢,另外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1-01-04):
16QAM的归一化是所有16个星座点的能量除以16,既160/16=10。然后开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