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yinchyang 等高手再解答我两个个问题,谢谢^_^

楼主(2006-09-12):
1.在夏宇文的书中介绍while语句的例子中,是对rega这个8位二进制数中值为1的位计数,其程序为:
begin:count1s
          reg[7:0] tempreg;
          count=0;
          tempreg=reg;
         while(tempreg)       //括号里的tempreg应该是个表达式的简写吧,表示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tempreg!=8'b00000000,不知对不对^_^
                  begin
                           if(tempreg[0])
                          count=count+1;
                          tempreg=tempreg>>1;
                  end
end
2.在for循环初始化memory的例子中,
   begin:init_mem
          reg[7:0] tempi;
               for(tempi=0;tempi<memsize;tempi=tempi+1)
              memory[tempi]=0;  //这里memory是个什么类型的变量?变量名[reg变量]这种格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指教,谢谢
   end

网友:
tempreg=reg;
This line should be tempreg = rega; right?
The first question,
I think tempreg means tempreg != 8'h00; in fact, it means at least one bit is not zero.
The second question.
The variable array memory maybe defined like this,
reg [n:0] memory [m:0];
and n:0 defines the widhth of each element in the array,
and m:0 defines the amount of element in the array.
In the example, m should not less than 255.
Sorry again,
I can noly input with my poor english.

楼主:
THANK YOU~~~
您能回答我 我已经“相当”高兴了 ^_^。
也就是说 while(tempreg!=0)可以简写为while(tempteg)吗???
memory[tempi]=0也就是对由8个寄存器组成的存储器组中的每个寄存器都置0是吧???

网友:
Yes,
But my suggestion is ,
while(tempreg!=8'h00),
Good coding style leads to health design.

网友:
But
Please do not call me "GaoShou" again, I am not an expert of Verilog.

楼主:
THANK you   。
我明白了  谢谢你,您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不胜感激^_^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c语言 这和c语言是非常相像的 另外有一点while(tempreg) 其中的tempreg确切的说应该是非负的整数都为true,0肯定没问题,但是这个负整数有可能被有些软件就会编译为false

楼主:
楼上的大侠,您说“tempreg确切的说应该是非负的整数都为true”,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所有非零的整数都为true”呢?因为只有当tempreg为true时,循环才会继续吧。而这个循环是为了计算寄存器中值为1的个数。还有一点,书上说reg型变量中的负数在运算时会当正数来使用,例如4位的二进制数开始赋值为-1,但当操作数时会当作+15来用,是不是表示说计算机实际认为reg变量就是一个无符号数???谢谢

网友:
你的"非负整数都是true", 有问题吧? while(tempreg)应该是非零就循环吧?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c语言 这和c语言是非常相像的 另外有一点while(tempreg) 其中的tempreg确切的说应该是非负的整数都为true,0肯定没问题,但是这个负整数有可能被有些软件就会编译为false

楼主:
自己顶~~~谁帮我解答下8楼的问题???

楼主:
自己已经搞懂了。。。

网友:
hehe
In verilog, my suggestion is to treat veriable as signal vector,
although the syntax of verilog and C is almost the same, they express different things.
I think , inverilog
tempreg means at least one signal in the vector is not zero.
If we treat it as a integer, maybe we will get conf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