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没有人做过提取视频vbi数据的项目,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2006-09-12):
本人刚接触vbi方面的技术,对中间的数据制式有一点了解,但是对如何提取以及输出尚不能把握。有高手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
我没做过,帮你顶起来。

楼主:
呵呵,谢谢支持。
我看到有的芯片上vbi数据接口可以以两种形式输出vbi数据,raw data和sliced data,不知这两个有什么不同,sliced data是指波形设定一个门限,方波形式,还是要将vbi数据decoder出来?
不只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什么叫vbi

楼主:
VBI是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的缩写,中文意思是场消隐期,也叫场逆程。电视节目称为正程信号。VBI数据广播是计算机中各种格式的数据插入电视节目的场逆中,让这些数据随电视信号一块播出而形成的一种信息传送方式。图文电视(Teletext)就是VBI数据广播的一种.

楼主:
我现在有个ic项目就是要实现把视频信号中的vbi数据提取出来的功能

网友:
检测VBI,同时采集数据

检测到VBI,数据就是有效的,否则无效

网友:
如果是模拟信号,VBI很好检测

数字视频信号就不知道了,应该有同步信号或者帧头的

楼主:
模拟信号检测到是好做,采集就不好搞了,看了一下vbi数据制式好多(wss,wst,vps,cc.....)头都晕了。。。。

如果不做decoder,只按照7113那样将模拟信号变成raw数据或者slice数据输出,好像也不太复杂。但是现在对raw data和sliced data两个东西搞得有些不明。

照我理解,sliced data就是设一个门限,将采样后的数据划分为简单的1/0就可以了,但是7113里面在这一块搞得好复杂,不明白。。。。。。。。。难道是他自己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