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S1.2里试了一个书上的例子,总说Unknown opcode,为什么?

楼主(2006-09-12):
是不是少装东西了?在安装ADS的时候是弹出说什么.txt与什么的不一致.
最后选了最简安装之后好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少装东西了?
就是说这3句有问题.
IMPORT        main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网友(2007-05-26):
你可以把开始一句话AREA……空格或者tab试试

网友(2009-06-19):
操、ads的书写格式要求太烂!!!!!!!!!

网友(2010-01-06):
回个贴是种美德。

网友(2011-08-02):
Maybe the tab caused the problem...

网友(2012-03-17):


网友(2012-05-22):
指令不能顶格书写,否则会标错。只有标号和符号能顶格书写。

网友(2013-07-21):
回复 网友A:

   多谢!